[维修求助]
iPad Air2 16G wifi版内存升级过程讲解

楼主(2017-02-18):
iPad Air2 16G wifi版内存升级过程讲解

  机器型号:iPad Air2 16G wifi版

  故障描述:内存不足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首先刷机测试所有功能,确认无误后开始拆机!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1

  把平板放到加热垫上加热到手摸后盖温度不至于烫手,然后拿下来。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2

  用吸盘吸起屏幕一边,插入薄薄的卡片,卡片顺着屏幕走一圈,把胶割开,就可以取下液晶屏。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3

  完全拿掉液晶,剩下平板的下半部分。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4

  轻轻取下所有接口的贴纸,继续把平板放到加热垫上加热一会。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5

  温度上升后,用塑料撬棒轻轻拿起主板,去掉屏蔽罩,把主板放到夹机板上开始操作。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6

  然后吹下原来的硬盘。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7

  下面清理主板的焊盘,焊盘清理完的样子: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8

  把旧硬盘放到测试架,读取出旧硬盘的所有资料。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9

  再放入测试架新硬盘,首先把新硬盘写入iPad air2底层,然后写入旧硬盘的所有资料。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10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11

  这时,写入资料完毕后如果机器有ID,我们可以手动改下序列号,这样ID就没有了.

  然后把新的128G银盘装到主板上。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12

  再还原平板原来的面貌!装上屏幕,贴回原厂密封胶。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13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14

  开始刷机,刷机结束,激活测试!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15

iPad Air2内存升级 图16

  OK,内存升级完毕。

  相关阅读:

  IPad Air2平板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138-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这个教程写的比较详细,连拆机的方法都有,比较好的帖子了

网友:
现在扩容已经很成熟了都

网友:
虽说是转载的,不过写的还是很详细,感谢楼主的搬运。

网友:
这个修改底层序列号可以可以把id弄没有吗?这个  没弄个啊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测试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测试架?

迅维网淘宝店里就有卖测试架的你去看一下吧

网友:
用直风还是旋风?

网友:
大多数修手机的应该是使用的是螺旋风的吧

网友:
写入底层方法看的有些蒙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淘宝店里就有卖测试架的你去看一下吧

淘宝链接发一个呗。。  反正是迅维的论坛

网友C:
我一个IPAD5解ID的我发了两个硬盘,装上去之后刷机正常激活的时候出现要输入ID帐号和密码,第一个硬盘我装上去刷机正常激活的时候也出现在这样情况,后来我又换了一个硬盘结果还是出现此情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果硬盘有问题的话那刷机就应该不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IPAD5解ID的我发了两个硬盘,装上去之后刷机正常激活的时候出现要输入ID帐号和密码,第一个硬盘我装 ...

感觉是在硬盘序列号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IPAD5解ID的我发了两个硬盘,装上去之后刷机正常激活的时候出现要输入ID帐号和密码,第一个硬盘我装 ...

但是我发了两个硬盘了。

网友D:
两个硬盘都有ID 或者你有测试架 改个没有ID的序列号就OK了

网友(2017-03-20):
引用 网友D:
两个硬盘都有ID 或者你有测试架 改个没有ID的序列号就OK了

楼主没有测试架,估计是想说的那样,碰巧了2个硬盘都有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