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无服务怎么判断是基带故障?

楼主(2017-02-18):
有个苹果6,无服务,手动不能搜索到运营商,*#06#无串号,通用设置能查到无IMEI,优先修哪个问题? 从何处下手,请师傅指点指点思路

网友:
我看 论坛的其他师傅修 无服务,直接就干基带CPU了,是不是上面这些问题 都是i直接干BB CPU?

网友:
关于本机 里面 调制解调器 有信息 或者 无 信息 能说明什么故障吗?

网友:
论坛里有人发有相同故障维修过程可以找来看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9569-1-1.html还有一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0856-1-1.html

网友:
这个有通病的吧   基带cpu的m1脚断线

网友:
直接无基带固件的就先查基带供电,都OK就重做基带CPU

网友:
查供电,干芯片就这两招

网友:
我看 论坛的其他师傅修 无服务,直接就干基带CPU了

网友:
重做下基带吧又不封胶不麻烦

网友:
基带cpu的m1脚断线,论坛已经有很多人发过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通病  基带CPU左上角两个点有断线

网友:
小6重植和补过两个点。。。。还有时候出现无服务。。重启手机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