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耳机好不好推:学会区分耳机不同灵敏度标识

楼主(2017-02-18):
一款耳机好不好推,主要是看耳机的阻抗和灵敏度。阻抗都很好对比,但是灵敏度现在有两种标识,分别为:dB/mW和dB/VRms @ 1kHz。对于这两种看似一样实则大不相同的标识,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判断呢?

db/mW:表示的是它消耗1毫瓦功率所播放出来的声音所能够达到的声压级。但这个标识不能从单一的灵敏度指标看出能放出的声音大小,因为还与耳机阻抗有关。

db/Vrms@1kHz:表示的是即在频率为1000Hz、电压值为1V的正弦电压作用下所能够达到的声压级。比如100dB/Vrms的意思是:给耳机1Vrms ,1khz的信号(正旋波),耳机能发出的声压强度为100dB,当然数值越大就越响。

目前的音乐播放器输出都可以看成是恒压输出,即音量调节参数确定的只是输出电压的大小。就比如有足够驱动功率的音源或耳放,内阻很小,在音量旋钮不变的情况下,耳机输出端的电压是固定。也就是无论耳机阻抗多大,耳机的电压都是不变的。因此,某个耳机是否容易推响,与dB/Vrms为单位的灵敏度有很大的关系,就可以不参考耳机的阻抗了。

所以dB/Vrms @ 1kHz的方式就直接表明了某一特定播放器将音量调节在一定数值时,连接各种耳机所能够发出声音的大小,即灵敏度的大小影响的是声音的大小。

但是,由于每个耳机品牌采用的灵敏度标注方式是不同的,两者又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能相互比较。那么我们就必须通过换算,才能够对比其灵敏度的大小,从而能够得知耳机是不是容易被驱动使用了。

其中以db/mW标注的灵敏度,在我们知道的既定的阻抗值后,可以换算成为dB/Vrms @ 1kHz的差值来对比耳机的驱动能力。

换算的公式如下:
10×(3-LGR),式中lg为以10为底的常用对数,R为耳机阻抗。这是基础的数学知识。如果你不会算,只要使用函数的计算器就可以轻易得到既定数值阻抗的这个值。

生活中最常见的无非就是16欧和32欧阻抗,以10为底的对数lg16≈1.2,而lg32≈1.5。然后根据公式10×(3-lgR),可以得出16欧的灵敏度的差值为18,32欧灵敏度差值约15。差值越大,在同样的音量下达到的声压级越小,所以16欧的相对32欧的来讲,声压级相对小一点。

如果要得出dB/Vrms @ 1kHz的灵敏度,可以根据公式dB/V=dB/mW+10log(1000/R)来换算:
比如对于16欧阻抗,灵敏度106dB/Vrms @ 1kHz的一款耳机,和阻抗32欧,灵敏度96dB/mW的一款耳机来说,全都折算成dB/Vrms @ 1kHz的统一灵敏度值,前者灵敏度为106,而后者灵敏度则为111。从灵敏度来看,后者更为容易驱动一些,因为在同一音量下,后者达到的声压级比前者的大。但是相对来说,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这两种参数在随身音源上都是比较容易驱动的。

不过以此方法我们能够推算出更多耳机的灵敏度,来对比出哪些耳机更好推动,也就是推得更响一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推得动不等于推得好。
就像前面说到的16欧的还没有32欧的好推,但是相比推得好来说,肯定是16欧的比32欧的推得好;但是在同一音量下,32欧的比16欧的响。因为耳机推动了,并不能完全发挥这个耳机的性能,因为这个灵敏度的测试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的,并不能证明其他的频段也可以完好的发挥相同的效果。

所以,前端的搭配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比如使用一个具有十足推力的专业录音笔作为随身音源,但是你获得的音乐却没有听感,就是因为推得动并不代表可以推好这个耳机。因为专业录音笔为了保证监听耳机的输出力,推力大,但并不针对HIFI听音,所以听感自然非常别扭。

在针对HIFI听音的不超过50欧阻抗的随身音源来说,如果为了使耳机推好增大输出,反而会使得声音变得暗淡浑浊,前端对于耳机驱动单元的控制能力也会变弱。所以,耳机与前端的搭配,也一定要在既定的阻抗内。只有这样搭配适合的前端,才能使得自己的耳机更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