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充知识你不知道的常识

楼主(2017-02-18):
这年头,绝大部分旗舰机都不好意思不支持快充了,哪怕是千元机阵营也纷纷以支持快充为荣。虽然快充是越来越普及了,但是机友们对于快充的认识却越来越蒙圈了,因为关于快充的标准和名堂越来越多,傻傻搞不清楚的话会影响到你的快充效果!

快充技术有哪些?有什么不同?
普通手机能用快充充电器吗?
快充手机可以用非原配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吗?
等等问题,教授今天统统告诉你!
快速充电技术有着不同的分支,目前市面上主要分为高压快充和低压快充两大类。
高压快充的代表主要有高通的QC、联发科的PEP,一般最大支持9V/2A或12V/2A。后来有一大堆马甲出现,比如三星FastCharge、华硕手机的快速充电,其实都是高通QC的马甲;而魅族的mCharge则是联发科PEP的马甲。
这类方案的特色是现有的Micro USB和数据线兼容,只需加入特定的电源管理和识别芯片即可,但缺点是满速快充时发热量较高。

低压快充的代表主要有OPPO的VOOC、华为的SuperCharge和Magic Power。其中OPPO VOOC和SuperCharge最大支持5V/5A,而Magic Power则支持5V/8A。而一加支持5V/4A的DASH快充技术其实是OPPO VOOC提供授权的,本质上也属于VOOC的一种。

常识2
跟高压快充相比,低压快充就复杂多了,成本也更高。
低压快充方案需要承载更大的输入/输出电流,所以需要对USB接口和充电设备进行改造。使用特制加强的充电器、数据线还有手机内部的充电模块,简直是从头到尾改造硬件,虽然成本很高,但功率大大增强的同时发热却能做到优秀的控制,而且边充边玩也不会影响手机的充电效率。
常识3
快充与充电器、数据线和手机内部充电模块都有关。其中充电器和手机内部充电模块占的比重最多,数据线影响稍小但也很重要。
支持低压快充的手机由于对快充设备的门槛高,所以大多需要使用原装配件才能达到理想的快充效果,数据线需要支持最大能达5A的大电流,市面上几乎没有第三方的,而且VOOC还内置一颗识别IC,仅仅只能使用自家的快充数据线。

而支持高压快充的手机,基本上能达到2A电流的数据线都可以满足快充的需求,但是对充电头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比如高通要求支持QC快充的产品都需要通过认证,具备相关的协议,在充电过程中会有别过程,识别不出来就滚回5V慢慢充电吧。
于是大家得到了启发,纷纷开始做自己的私有识别协议,比如华为的FCP。
常识4
现在快充门槛不在技术上,而在于各大厂商跑马圈地,搞出这些类型繁多又互相不通用的识别协议上。
特别是要同时兼容2种快充协议,对成本和技术的要求都非常高,比如以下这款同时兼容QC3.0和华为FCP的绿联双口USB快充充电头。

丨答疑丨

普通手机可以用快充充电头吗?
可以。手机充电电流是手机来控制的,而不是充电头,充电头只能被动的适应手机的需要,所以普通手机使用快充设备充电,只会输入普通手机所允许的电流和电压。
快充手机可以用第三方的快充充电头和数据线吗?
支持低压快充的手机,基本上只能使用原配的充电设备才有快充效果。支持高压快充的手机,选择第三方快充时,除了要符合该手机的快充协议,还要通过认证。
以高通的QC快充为例,支持高通QC快充的充电器必须获得高通的认证,用高通的SMB芯片做快充方案,外壳也必须使用防火阻燃材料,印上高通的标识。

第三方快充充电头最大的好处在于兼容性好,可智能适配各个品牌手机,并且在质量接近的情况下要比原装充电头便宜很多,比如绿联QC2.0充电头售价39元,只有三星S7 Edge官方充电头售价的一半。至于数据线,一般选择2A以上的就可以。
不同的快充充电头可以混用吗?
高通的QC3.0是目前应用最多的快充技术,代表手机品牌有三星、索尼、小米、中兴、乐视等的高端旗舰机,这些品牌的快充充电器基本可以通用。
高通QC的充电头不支持华为和魅族的快充,但华为和魅族的快充充电头却可以给支持高通QC的手机快充,原因在于他们做了适配,但没有印上高通Quick Charge的标识。
至于低压快充就别想了。

QC3.0/2.0、MTK PEP 2.0/3.0、FCP、SCP、VOOC、AFC、SFCP、PD2.0、Apple等11种充电协议,你晕了没?
希望行业能早日统一快充协议,以后不管是什么快充手机都能用同一个充电设备!你说是不是?

网友A:
请教街头给电动车快充是不是也跟楼主描述一样的原理?我听说貌似只是增大了电压达到快充的目的,对电动车电池的寿命极其有损害。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街头给电动车快充是不是也跟楼主描述一样的原理?我听说貌似只是增大了电压达到快充的目的,对电动车电 ...

快充对于电池来说是一个伤害,这个要看充电器,对于电池伤害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