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 1.0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18):
板号:技嘉GA-Z77P-D3  1.0

故障:1,开机瞬间掉电  2 ,最右边两条内存槽不能用。

E3 1230 CPU  4条4G内存条

故障一 开机掉电 是通病 不过这个不是12V检测问题 是3.3V检测问题。

搞好不掉电了 客人说  插4条内存条就用不了。

测试 确实如此。右边两条槽不能用 卡15
洗板水 猛洗 插槽 都不行
仔细观察 插槽也无倒针现象。
怀疑 是CPU槽的问题
仔细一看  CPU槽 确实有一根针 有点 向右拐。
大概位置如下图。

挑正位置后  4跳槽都OK 了。

维修结束!

忽悠忽悠又发一帖

 会员1205477300鑫豆2026-2-1 15:55
 会员14769022元2022-12-20 15:53

网友A:
有这板子的电路图吗?我有好几片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板子的电路图吗?我有好几片没弄好

论坛有 的  你找找  我不能重复发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客人自己搞坏的

网友:
老年机FADAR

网友:
你直接短接IO上面的针脚啊  没有试过 都是短接电阻

网友:
你这够细心的了 我现在修台式主板 不怎么认真研究了

网友:
台式机不怎么修理

网友:
有分析,有操作,学习一下

网友B:
请问LZ 3.3v检测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LZ 3.3v检测电压正常是多少

图纸  3V 5V 12V 分压后 都是2V

网友D:
厉害,修这块板子能赚多少大洋呢,楼主,是高端货,还用的E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  3V 5V 12V 分压后 都是2V

谢谢LZ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修这块板子能赚多少大洋呢,楼主,是高端货,还用的E3

80 元  捡死鸡的

网友:
大师出手  立马秒送

网友:
大神又发力作了

网友:
这么仔细,赞一个

网友:
这也算是吧!6系列以后的主板。内存都是CPU管理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多注意

网友:
没io电路图,看不清

网友:
大神的技术就是了得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   大家学习一下的

网友:
楼主观察的好仔细,看来是老司机了

网友:
仔细,赞一个

网友:
3.3v检测这能推断出来,牛掰

网友:
牛人  回来我也试一下

网友:
修到过类似故障,我是直接短接到12V检测分压脚上

网友(2017-03-23):
12V检测怎么修的LZ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短接io上面的针脚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进系统一会就掉电,怎么按上面的做法不好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