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楼主(2017-02-18):
这种就是CPU没电压,但又不是cpu供电问题,就是一开就重启,我就郁闷了,我修差不多2年主板了,就这个板的问题,多的要死,但是就是我现在说的这种最难修,哪位大神教下小弟

网友:
除了CPU电压  其他电压都有吗  包括CPU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
技嘉的bios刷一遍先

网友:
其它供电要是都有的话  那就是cpu供电引起的啊  怎么说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是其他供电没有,LZ你测了其他电压比如PLL SA电压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