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楼主(2017-02-18):
开机就卡logo,光驱,电池,硬盘,网卡去掉了,内存也换了,都没变,刷了俩个bois了都没行。有没有经验老手知道这个通病,求速教!

网友:
把外设芯片全部拆掉

网友:
声卡网卡 读卡器芯片拆掉

网友:
外设全拆掉 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只能换桥了 谢谢大家提示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卡LOGO,,先拆外设,,网卡,,,声卡,,等等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一样,卡LOGO BIOS也进不去,用键盘可以重启,就是一直卡在LOGO那里,不知道什么问题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