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H在线读写联想G50-80M板号:nm-a361 REV 1.0 (IT8586E)EC数据

楼主(2017-02-18):
809H在线读写联想G50-80M板号:nm-a361 REV 1.0 (IT8586E)EC数据  附上线序图
连线图  排线用的是液晶显示器的 这个大家都有吧。

编程器里选择 IT8XXX_ISP 然后设置线序。点击读取 。在给主板加电。

附上线序图

注意: 我用的是液晶显示的排线 所以不用勾选调换线序。 如果用的是编程器带的排线 需要勾选调换线序。大家比较下2种线就知道了
           还有一定要接地

做了下试验 把芯片清空。给主板加电开机后会从bios写入程序到EC    (仅对该主板测试nm-a361)

下面是读取的EC程序

网友:
809H功能确实不错,只有个809f的

网友A(2017-06-17):
楼主  你的EC程序是不行的 我刷完机子电流只跑0.15左右 刷回原来的就能亮  我的机器故障就是能亮就有时认不到电池 想刷下程序试试 谁知这个程序是不行的

网友(2017-10-22):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EC程序是不行的 我刷完机子电流只跑0.15左右 刷回原来的就能亮  我的机器故障就是能亮就有时认不 ...

刷BIOS 解决过这个问题
不用刷 ec   刷 bios 就解决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8-03-11):
很复杂呀  我的也是进水掉电 一样的现象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EC程序是不行的 我刷完机子电流只跑0.15左右 刷回原来的就能亮  我的机器故障就是能亮就有时认不 ...

我刷了和你的一样是0.15,然后按楼下的说刷BIOS后直接知道加电0.3了.......

网友(2023-07-31):
请问下液晶显示器排线用的是同向,还是反向呢?还有,排线的间距是多少?

网友(2024-03-19):
將嘗試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学习学习,现在联想EC基本都是ITE MEC 之类,看来得买专用编程器了。

网友:
ITe 編程很痛苦,有時在繁忙模式下會出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