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声卡ALC889代换ALC888成功

楼主(2017-02-18):
家里电脑集成声卡坏了,就是突然有一天开机之后就没声音了,设备管理器里也有声卡。主板是技嘉的MA770T-UD3P,板载声卡原来是alc888,上网找了很多资料,看到ALC889的参数不错,就淘宝买了ALC889。换好以后声音麦克风都正常。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焊工不好了,开始就是认不到声卡,反复拆换了几次才好。

网友A:
是alc888的为什么偏用ALC889的代,一旦不成功还需买
是alc8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lc888的为什么偏用ALC889的代,一旦不成功还需买
是alc888。

我查了PDF针脚定义基本都一样,ALC889的信噪比更好一点,属于集成声卡里的高端。

网友B:
这个确定可以替换??以前替换过  好像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定可以替换??以前替换过  好像不行的

确实替换之后一切正常,别的主板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一切正常,还有我换的是ALC889,不是ALC889A。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替换成功过

网友:
感谢提供代换

网友:
声卡的要求没那么严格 倒是真的

网友:
挺好的,值得学习,一般就买个声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