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2,这机器不是板载U问题的话,有跳变电流0.5是 ...
宏基E1-472,这机器不是板载U问题的话,有跳变电流0.5是可以显示的

楼主(2017-02-18):
如果电流到0.6-0.4 不显示,一个就是板载的CPU坏,另一个就是BIOS问题,只要刷到不掉电的BIOS,一般都是可以显示的,有些BIOS显示有点慢。如果还是不显示那就是板载U了
cpu
掉电

网友:
很好的经验。集成越高越容易判断了。

网友:
看来是修过好多的经验总计了 附上你的正确bios啊

网友:
这是楼主总结出来的吧好经验

网友:
U坏修的价值就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