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7-02-18):
苏宁售后送来一台机器型号:华硕P8B75-V

故障:无供电
内存0V
cpu0V
桥0v

看到一篇帖子,大神说过这种板子,必须先有内存供电才出cpu、桥供电
找到内存供电芯片,型号是APW8720B,修到过APW8720A显卡显存供电问题用8120D代换

在论坛也找到APW8720B和APW8720A能互换,所以找了一颗华硕h61主板桥供电芯片也是8120D,
上机通电,测试内存电压1.5V ,再莫cpu已经发热,接上VGA完美亮机~~~
,嘿嘿嘿

 会员13017452元2022-12-23 15:50
 会员8658072元2022-10-25 00:06

网友A:
原始问题不是无供电,无供电是测出来的。现象是开机无限重启.......

网友B:
真是秒杀技术活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秒杀技术活啊,佩服。

嘿嘿嘿

网友C:
华硕的主板没有修到过内存供电没有的

网友D:
多上论坛大家庭看看,对维修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E:
就没有碰到过没有内存供电的板子  也是无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没有碰到过没有内存供电的板子  也是无耐

报告版主大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无内存供电会导致无其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主板没有修到过内存供电没有的

内存供电问题比较少吧...俺也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上论坛大家庭看看,对维修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是滴是滴。大神正解

网友F:
华硕不好修,楼主备件多啊

网友F:
楼主收同行有一百多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报告版主大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无内存供电会导致无其他供电

没内存供电 会导致没其它供电 这个很正常   我的意思是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么简单的故障呐

网友G:
只要按照时序 都能秒杀

网友:
按时序修。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问题不是无供电,无供电是测出来的。现象是开机无限重启.......

什么供电都没出 肯定是掉电重启循环的  秒杀了

网友H:
8720和8120能互换?还有就是维修电脑的万用表怎么也是弄的这么脏兮兮的!楼主不应该只是维修电脑吧!还维修电机吧

网友I:
LZ没有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就直接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问题不是无供电,无供电是测出来的。现象是开机无限重启.......

是的,但是现象不是一般板子2秒左右就重启,而是5秒间隔。大概3-4次重启就会不启动或者一直启动,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LZ没有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就直接换吗

我说我压根不会查你信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不好修,楼主备件多啊

料板多...以前老板基本都是换板子,留下很多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我压根不会查你信不信...

能修好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内存供电 会导致没其它供电 这个很正常   我的意思是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么简单的故障呐

我希望天天修,我发一堆8720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8720和8120能互换?还有就是维修电脑的万用表怎么也是弄的这么脏兮兮的!楼主不应该只是维修电脑吧!还维修 ...

APW8720B APW8720A 能和RT8120D代换.....
还有我的业务范围,家电全系,电脑主板甚至电源....有时候还要修便携式DVD.....还要出去安装监控,维修监控...话说这表质量确实好,这么久了还没坏呢~~蜂鸣档还是000呢~~80块钱....

网友:
按照时序修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天天修,我发一堆8720放着

我发一火车皮

网友J:
直接秒杀啊,这也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收同行有一百多没?

60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只要按照时序 都能秒杀

嗯嗯,大神说的有道理。我哪哈看来要去基地学习一下了,什么是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秒杀啊,这也太快了吧

大神你遇到估计还要快..

网友:
楼主不错哦!!这么高端的板子都在修了!!我还没遇到过,,我这边还主要是H61,,G41,,G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大神说的有道理。我哪哈看来要去基地学习一下了,什么是时序...

英特尔的 和AMD 的维修时序不一样的

网友:
熟悉时序修个机还是很快的,好技术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K:
修主板现在都不怎么能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主板现在都不怎么能赚钱了

是的,同行收的都是50块,普通客户才100往上

网友(2017-06-04):
这个板 吧 短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