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7-02-18):
显示器型号:联想l171

故障现象:不通电;

电源板

芯片资料203d6

参考电路
电源
大电容里还有余电,被电了一下,证明整流电路正常。
测量开关管,保险电阻均正常。
怀疑203d68脚的电阻开路或6脚的启动电容故障。

8脚通过3个3.3k的电阻连接到电源上,第一个电阻开路,6脚的电容100uf正常。
更换电阻后电压输出正常。试机正常,维修结束。

两电压输出正常

试机正常。

网友A:
楼主挺有耐心  我是闲得时候才折腾折腾电源板 忙得时候 直接换

网友B:
现在电源板我也是修  不换了  客户不接受  修修40一台  换的话同行70不接受

网友C:
楼主修电源功底深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挺有耐心  我是闲得时候才折腾折腾电源板 忙得时候 直接换

简单点的就修(整流电路及开关管完好,一般都是启动电阻或启动电容,比较好修),复杂的直接换板(整流桥,开关管,保险等烧坏或炸裂的,比较难修),有现货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一下换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源板我也是修  不换了  客户不接受  修修40一台  换的话同行70不接受

这边竞争也比较激烈,像这种故障30元 20元的都有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电源功底深厚。

只是学了个皮毛,最近比较忙,没空研究。

网友E:
40-50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F:
谢谢分享好案例!楼主的万用表不错!真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0-50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竞争太激烈,正常情况下显示器维修50元起步,但现在很难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好案例!楼主的万用表不错!真新

不经常用,全自动的,不用切换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边竞争也比较激烈,像这种故障30元 20元的都有人修。

30 20修板额滴神啊  1秒钟一块吗

网友G:
分析的很到位,不错

网友H:
是芯片的启动供电上的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点的就修(整流电路及开关管完好,一般都是启动电阻或启动电容,比较好修),复杂的直接换板(整流桥 ...

没现货的 要么改板 要么改电路 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I:
老显示器不太好往高要价了,一般这样的显示器最多报50  有些客户直接换个二手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的很到位,不错

启动电阻比较容易坏,然后就是6脚的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芯片的启动供电上的电阻坏了

是的,就是第一个3.3k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老显示器不太好往高要价了,一般这样的显示器最多报50  有些客户直接换个二手就得了

报50元,还过价以后30元。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

网友:
只要芯片不烧,开关管,整流桥,保险不炸,电源部分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J:
现在开关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不像以前3842一炸一堆东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开关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不像以前3842一炸一堆东西坏

这个就要靠电路设计了,好一点的3842电源保护做的比较好,也很少会炸开关管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边竞争太激烈,正常情况下显示器维修50元起步,但现在很难做到了。

我这边同行都是30-40.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边同行都是30-40.没意思

这边也是这个价格。像这类的故障现在很少能收到50元以上了。前两三年收100元也很正常。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报50元,还过价以后30元。

我这边越老越收高,特别是黑白的或9针的显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我这边越老越收高,特别是黑白的或9针的显示器

老的维修难度比较大,CRT显示器会修的人不多,并且现在也不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的维修难度比较大,CRT显示器会修的人不多,并且现在也不好买。

是的,正是这样才能收高点,要不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

网友:
都是高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