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 K660E-i7 D8 板号:NTSN1521, Ver:1.1 图纸

楼主(2017-02-18):
神舟 K660E-i7 D8 板号:NTSN1521, Ver:1.1 不触发  0.01A不变    求图纸

网友:
论坛里没有就只能到淘宝上看看了

网友:
L6062P 搜索暂无

网友:
找不到根据经验修吧

网友:
这板很新吧,估计很难找到

网友:
山寨板,很难找

网友:
应该是山寨版,我手头也有一块也在找兔子

网友(2017-03-24):
我手头也有一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不过是I5的···开机不亮··刷了很多个BIOS··都不行!有修过这个的吗?

网友:
我现在有这片主板,开机不显示,之前进水的,修好了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求思路!!!

网友:
发现神舟 方正 海尔那些国产机器的图纸都很难找,都是找别家工厂代工的多

网友(2017-05-05):
我现在也有一片这个板子  LZ有找到图纸吗

网友:
我也需要图纸啊 哪位大哥有的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找到图纸没,我手上有个19V短路的,显卡的供电MOS管烧了,换号开机不能触发,按开关指示灯两下就没,但电流没一点变化。

网友:
我也在找

网友:
不用找了,没有这个图纸的,还是找个参考的看下吧。。

网友:
小厂代工的,没有办法

网友(2017-06-05):
前两天来了一个就是没图纸,今天又来了一个电流0.07A没图纸,

网友:
楼主 有这个型号的BIOS 吗

网友(2017-07-23):
有修好的这个不触发的问题的吗 求教

网友:
待机0.01,找不到图纸,只能靠经验修了。

网友:
这机器没图纸的 别找了,什么神舟战龙 机械革命 好多机器 主板都差不多,印象中 待机0.01有点高了, 建议刷BIOS ,上次修个电源接头附近电感短路 那个是3v待机,换桥好的

网友(2017-08-24):
有的发出来一下啦!!!!掉电不好修

网友:
这个是同方代工的,我有这个板,也是没图纸,要交换或者单购可以找我

网友(2024-12-11):
这种图纸是少,淘宝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