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的机器,公共点短路,烧机,结果发烫的南桥

楼主(2017-02-18):
仁宝的机器,公共点短路,烧机,结果发烫的南桥,有点不敢相信,19V到了桥。问一下各们前辈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肯定是下面有电压短路  导至公共点短路   不单单是19V短路

网友:
击穿 MOS 了。。。。

网友:
各电感 对地都不短啊

网友:
P3 点没取桥前短路

网友:
是联想G400 la-9632P 主板

网友A:
这很正常,公共点短路,不一定就是电容短路了,上管击穿,芯片短路也是大短,所以在烧机之前,一定要先打一下各大单元电路电感的对地阻值,确定上管没有击穿的情况下才可以烧机,有些像1.05V是给PCH供电的,还有像显卡供电,CPU供电,如果上管击穿的情况下直接烧机,后果可以想像,19V直接打在负载上,负载烧毁肯定会发烫

网友:
电压给到1V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公共点短路,不一定就是电容短路了,上管击穿,芯片短路也是大短,所以在烧机之前,一定要先打一 ...

1.05V 上管击穿了。查到了 。 我刚开始都打烧各电感没路,然后才烧的,大意了!!!

网友:
没有试过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公共点短路,不一定就是电容短路了,上管击穿,芯片短路也是大短,所以在烧机之前,一定要先打一 ...

问一下,上管击穿了,测电感是测不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上管击穿了,测电感是测不到的呀

肯定可以测到,上管击穿等于就是公共点和电感就直接通了

网友:
g400我也修过是1.05v那里烧了的,不知道机子这位置咋这么容易烧

网友:
也要考虑板层短路的可能  遇到过一次游戏本的就是显卡19v短路  结果供电不短路

网友:
除了19V 查下别的电压有没有短路不正常的

网友:
19V不可能进桥的

网友:
看帖加分是美德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宝贵,下次也不敢直接烧鸡了

网友:
先打阻值再烧鸡啊,烧鸡慎用,烧不好会扩大故障范围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mos管击穿了哦

网友:
对的。更换南桥跟1.05V 上管后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