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N4010笔记本加电之后只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7-02-18):
      DELL的N4010笔记本加电之后只出内存供电,别的供电没有,发现没有SLP_S3#  什么条件满足桥才回发出SLP_S3#?谢谢解答

现在查出来了,是因为EC没发出SUS_ON,EC的供电也有,时钟也有 ,复位3.0V。  按开关没有发出SUS_ON,查哪里呢?给个思路吧

DELL N4010.pdf

网友A:
简单说就是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就是供电时钟复位

查桥的供电时钟复位吗

网友:
谢谢分享了!

machao123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ghost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桥发出S4S3应该一起的阿,会不会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C:
看看rtc电路是否正常啊,加焊桥试试,修的最多的桥不触发都这2个毛病

网友:
记号一下图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发出S4S3应该一起的阿,会不会是哪里拉低了

EC没发出SUS_ON,   EC需要什么条件才回发出这个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rtc电路是否正常啊,加焊桥试试,修的最多的桥不触发都这2个毛病

EC还没发出SUS_ON
EC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SUS_ON呢

网友:
这个不懂  ,等 人解答

网友:
谢谢分享了!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个在芯片那边是显示低电平有效 但是有GP字样  是不是是由bios定义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可以刷一下BIOS 只是我个人建议 这个机器修的多的是显卡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一下,我的本本也是这款。

网友:
如果确定开关电路正常的话,问题应该是ec本身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问题比较多。还有USB电路容易短路。

网友:
这款不是SUS_ON待机就要有?

网友:
我也是这款

网友:
ALW_ON这个信号有发出来吗??看时序在SUS_ON之前出啊

网友:
查桥的供电时钟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