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1 A1432 USB 不能用

楼主(2017-02-18):
UBS 芯片U1300  USB信号线短路,换了芯片后 引起插第一次无法识别的设备,再插一次就可以了,关于USB 数据线的保护电路我全部干掉了,还是这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还有不插电池的时候每次都不行,都换了好几个USB芯片了

网友:
这么奇葩的故障    我是没遇到过  帮顶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usb管理芯片连接的一些大芯片短路啊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谁有点图,不是PDF的那种,和苹果笔记本主板一样的那种,查查线路有没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谁有点图,不是PDF的那种,和苹果笔记本主板一样的那种,查查线路有没有断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看看这里有没有

网友:
看看相连的相关元器件

网友(2017-03-30):
估计是你芯片没换好。也有可能把芯片吹死了。

网友B:
我有点位图,留下qq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位图,留下qq我发给你

直接发到论坛多好,体现论坛的共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