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38 充电芯片死活不出ACDRV升压

楼主(2017-02-18):
BQ24738 充电芯片死活不出ACDRV升压,芯片换过ACDET有2.6伏正常ACOK 3伏也正常REGN 6伏也正常,ACP和ACN没断线,把隔离管直接短接也能充电,有谁遇到这样问题能修好的,机是惠普TPN-Q118
芯片

网友:
我曾经也碰到守一次 不出这个20几V电压的 最后也没修好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出 也是无奈

网友:
修不好!能否改动一下了!

网友:
楼主何不上图纸看看

网友:
这应该是笔记本范围啊!!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还有谁遇到过条件正常偶然能正常的发现问题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