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301 进水 报警

楼主(2017-02-18):
b4301 进水 内存报警 内存槽氧化严重 这是缩水机器 内存插 只有一个 BGA拆掉换了个 换在原本空的那个位置 焊好 插内存 不报警 SM有波形 不知道怎么下手
进水

网友:
你改的槽子是不是还要有其他的元器件, sm肯定是有的因为槽一和槽二的SM总线是一根线上的

网友:
这是一体机吗 型号比较陌生电流跑几,个人感觉还是内存没过呢

网友:
看看原本空的位子上和内存线路有关的是否上全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地址数据线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内存槽换了个 原机只有B槽 我吧B槽拆了 手工焊了A槽 不是内存槽问题 是桥供电个 OC脚电阻腐蚀了 换了 立马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