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开机电流上到0.026

楼主(2017-02-18):
昨天接到一台苹果air 笔记本  适配器灯可以转红灯,查图纸公共点有8v电压   35v芯片是tps51890a    3
v有  5v 没有  5v en信号为低  求高手帮分析下

网友:
还是要查信号为主

网友:
负载有无短路排除掉 看EN信号来路

网友:
既然发现问题 5V EN 那就查下这路不正常的原因啊

网友:
顺藤摸瓜吧,哪里有故障就查哪里呗

网友:
那就查一下其他的信号就知道啦  一般情况都是IO复位那些 出来了吗

网友:
ec工作条件正常,没有5v开启信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赵子文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款苹果型号电源芯片容易坏

网友:
没有碰到过此款机器、楼主修好了麻烦发经验上来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插下rtc电路有没问题呢

网友:
公共点电压8V是正常的吗,我手里也有一台,公共点8V多,怀疑不对

网友:
8V 供电应该是对的 !楼上这位仁兄!

网友:
老刘换主板吧。

网友:
会不会本来就没有5v的呢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挂了。。。。。。

老刘又在修主板了

网友:
检测到电源没
电源灯会亮

网友:
苹果型号电源芯片容易坏

网友:
5V待机时没有的

网友:
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苹果的主板有点麻烦

网友:
3V先出来,5V按开机才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