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H61主板不显示SY-H61-L V6.0

楼主(2017-02-18):
梅捷H61主板开机风扇转不显示。目测主板发现有烧断铜箔,老司机看到基本明白了,为了确切故障点上诊断卡测试跑码55 ,查内存工作条件SPD电压0V 很明显了。上图大家自己作文吧

网友:
经典的故障spd断线

网友:
这种SPD供电断线还是很好修的,LZ捡钱了

网友:
spd  通病中的战斗病了

网友:
测试卡倒是挺先进的呵呵

网友:
太明显了 捡钱了

网友:
SPD真是老伙伴了 哈哈 联想的DELL的坏的多!

网友A:
部分华擎板要是SPD断线,是会造成全板无复位重复上电掉电。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厉害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内存装反了,才烧的
修好了,也只能用一根内存了

网友:
送钱上门给你秒杀

网友:
楼主哪里断线可以直接接的啊,,没必要飞线过去把!!

网友:
一般我没注意spd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部分华擎板要是SPD断线,是会造成全板无复位重复上电掉电。

大神的评论要牢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评论要牢记的

别这么说,搞的好生疏

网友:
这维修台比我想象的还要乱 啊

网友:
SPD供电烧断 这种一般什么情况引起的 我也有块板子 直接点焊好了 修好不知道会不会还出什么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