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X58不上CPU或者假负载能触发么

楼主(2017-02-18):
请问下X58不上CPU或者假负载能触发么

网友A:
是一下吧就知道了  如果有cpu插入检测信号就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下吧就知道了  如果有cpu插入检测信号就不能触发

就是没的试啊  一块X58主板  底座换下后  不触发  更换底座不晓得是不是底座虚焊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底座都换 好牛X的说

网友B:
这个得看情况分析,部分X58板子在设计的时候座子上的检测信号会连接到IO,无CPU插入就是高电平信号,IO会根据此信号的高低电平来判断是否有CPU插入,进而影响开机上电。

网友C:
可能不行吧!!上个CPU也没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情况分析,部分X58板子在设计的时候座子上的检测信号会连接到IO,无CPU插入就是高电平信号,IO会根 ...

IO脚位查得确实需要拉低  底座重新做一遍解决  不过个问题  假负载上的VTTVID2  3  4  对地应该有值还是无穷大  我怎么3个全部无穷大  没这么巧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行吧!!上个CPU也没事啊!!

上不上都不触发  毕竟做了底座  不太确定有没有虚焊了

网友:
哦!!座子最好是换好些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O脚位查得确实需要拉低  底座重新做一遍解决  不过个问题  假负载上的VTTVID2  3  4  对地应该有值还是 ...

总线VID阻值?这个也是看设计,有的是根据CPU的VID高低电平信号,来给VTT总线电源管理芯片一个VID高低电平组合信号,原理和CPU供电一样。有的是VTT总线直接在外围设定好或者单独无需设定,就1.2V-1.25V左右的一个电平电压。因此都得看设计,没有说一定得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VID阻值?这个也是看设计,有的是根据CPU的VID高低电平信号,来给VTT总线电源管理芯片一个VID高低电 ...

那就是说 他们对地会有阻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