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0 独显驱动装不上去,显示叹号

楼主(2017-02-18):
如题,独显驱动装不上去
win7和win10系统都试过,下载联想官网驱动安装都是失败,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独显叹号,该试的都试了,不会是软件安装的问题了,应该是硬件方面。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老板吗,是显卡虚焊?还是其他问题,有一样的故障修好的师傅吗?暂时不想动显卡,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
以前遇到过,重值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A:
PCH 是不是S17B 如果是建议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 是不是S17B 如果是建议加焊

抱歉 看了下图纸这个不是S17B粗心了

网友:
还是热下显卡试试

网友:
热下显卡试试

网友:
灌胶的显卡 先查下显卡的条件 或者bios

网友:
我觉得可以刷下BIOS试试,还不行的话  尝试着稍微加热下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用D挡考一考

网友:
建议查下供电,然后补焊一下显卡和显存

网友:
这问题先在系统里面下载个BIOS刷下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话就刷一下BIOS,再不行就是做显卡了。

网友:
E420  显卡概率高,E425 显存概率高

网友:
多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换显卡吧,,也可以该集显

网友:
哎呀 算了喂  断开独显供电算了。

网友:
基本上估计是显卡了

网友:
还是更换显卡吧 换过就会好!

网友:
风枪吹吹显卡吧,我也不建议你BGA,实在不行就将就用吧

网友B:
e420的板做bga很难啊风险太大

网友:
显卡打值,看看线路有没有断,加焊下,刷刷bios

网友C:
有集显的,我只碰到过装完驱动就蓝屏的。是独显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你量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集显的,我只碰到过装完驱动就蓝屏的。是独显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你量下试试。。

打错了,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集显的,我只碰到过装完驱动就蓝屏的。是独显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你量下试试。。

打错了,独显。。。。

网友D:
重装纯净版系统,然后先打官网集显,再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纯净版系统,然后先打官网集显,再独显

经过以上步骤还是打不上驱动,就考虑独显坏吧。看下它的散热器里是不是很多灰尘,灰尘多散热不好显卡可能性就更大一些,此款主板很薄,BGA时容易出现主板变形,直接导致主板点不亮,维修有风险,操作须谨慎!

网友:
加焊显卡吧,不过风险很大!

网友: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 从新做系统下官网驱动才好的

网友:
换CPU换系统 如果都尝试过了 看下主板供电问题 最后才考虑做显卡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先搞下PCH。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20的板做bga很难啊风险太大

温度到240就关掉就好了 干吗非要到能拿掉的温度呢?

网友:
加焊显卡  不行更换

网友:
e420显卡坏的多。不行焊接下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坏了 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都是老生常谈的故障了,显卡问题,一个是换显卡,另外是用风枪吹吹显卡看 或者BGA  但是有风险 可能会导致不亮机哦  还有就是不装显卡驱动 再还有就是独显改集显 这个论坛上到处都有···· 选择其中一个吧·····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
一般都是装官网 不行就更换显卡

网友:
显卡应该是0809000,这个故障率很高的,加焊估计不行,多数是需要换,或者直接改成集显吧,稳定

网友:
显卡坏的比较多,可以选择先加焊显卡再说,一般来说好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铁壳铁壳铁壳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装驱动的时候,先装集显在装独显,一定要装官网的,如果不行的话到官网上下载一个BIOS升级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打感叹的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官网提供。不行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吧。或者改集显吧

网友:
可以先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灌胶显卡拆换风险很大,建议楼主还是先上BGA焊台再说

网友:
應該是顯卡的問題多點,修好了嗎,是加焊顯卡好的嘛

网友:
已经整好了,忘了回复了,显卡重植,显卡驱动一次完美打上,就是显卡空焊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哈哈
需要注意的事,显卡下面有黑胶,不过完美的处理了
这个板子确实容易变形,我的就稍微变形了,大眼能看得出来,大家上BGA的时候还是小心固定好

网友:
一般我都用风枪吹吹试试再说,毕竟原来亮的

网友:
Y470遇到过,换显卡就OK了。

网友(2017-03-20):
显卡坏了,换显卡就OK

网友:
手上有一个机子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试了好久了

网友:
这种问题想都不用多想了,除了显卡,还能有啥问题?重植能好,你就赚了;否则,换芯片.

网友E:
这种就是独立改集成最快最稳定了
小熊真麻烦
这个机型确定能改集显吗,怎么改啊,请教请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就是独立改集成最快最稳定了
这个机型确定能改集显吗,怎么改啊,请教请教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是加焊显卡就好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