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 S1 无CPU供电 维修时间最长的一次

楼主(2017-02-18):
今天修了五片主板,前四片问题都很简单,基本上都是秒杀。
1,V星H61,触发掉电,刷BIOS就好了。
2,映泰A77,复位灯常亮,同样先刷BIOS,无果换了一个同型号主板的bios亮机。
3,华硕P8H61,也是触发掉电,掉三次之后就不掉了,但是不跑码。(说明一下,几大供电都有)最后无意间测量待机的3.3V,发现居然超高4.2v了,开始怀疑是稳压芯片分压电阻变质,换掉还是不变,索性取下稳压芯片,测量还是有4.2v左右的电压。抱着必死的决心接可调电源5V和地看看负载有0.56A 手感无明显发烫原件。直接短接3.3V焊盘和地,听到一声炮竹声响,仔细查看发现有一个三极管烧糊了,电流也下来了只有0.06A左右,上电源触发成功跑码,找了一个芝麻管换上去。
4,技嘉的H61M S1触发掉电,自动重启再掉电。掉电瞬间测量个个供电,基本上都正常但是没有CPU供电,有CPU电源管理芯片开启电压,有CPUVTT电压但是没有两个PWROK电压。照着论坛的方法去掉18脚电阻,不上U触发后有CPU供电。既然如此肯定是IO没有发出电源OK电压OK信号过来,照着时序先是IO发到桥,桥再通过芝麻管给电源管理。先查IO IT8728F的49,50,63三个脚都有瞬间电压。这时候突然想到该不会没有桥的时钟才导致不出供电吧,于是翻过主板检查晶振两脚,发现都无电压,就在无意间测量时主板不掉电了,但是不跑码,先换掉再说。换掉晶振后成功跑码,进系统。花了两个多小时才修好,可以说是维修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5,最后一片同样是华硕的H61M和上一片问题略微不同,这个是内存部位短线。处理了下。也算是秒杀。

修H61掉电的还真是必须按照时序来,缺一不可。不可走捷径。

网友:
h61系列不出cpu供电有某些板子 还是挺难修的

网友:
有一片GA H61M-DS2也是没有cpu供电,没修好。楼主帖子不错,学习了。

网友:
修机容易 发帖不易

网友:
不出cpu供电难修

网友:
楼主发贴容易。修机难

网友:
第4点,说明了有供电,没时钟,引起没复位,导致没电源好信号。不跑码。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25M晶振的事情吧,H61板子,查到CPU没供电,第一时间就是去看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哈哈楼主  艺高人胆大      短接3.3v

网友:
不错啊!!触发掉电刷BIOS就好了!!我还遇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楼主维修才两小时,时间也不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M晶振的事情吧,H61板子,查到CPU没供电,第一时间就是去看看时钟是否正常。

版主 CPU无供电时钟会正常吗,按论坛时序来说不是有CPU供电才有时钟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CPU无供电时钟会正常吗,按论坛时序来说不是有CPU供电才有时钟的吗。

H61时序从来没有说先有CPU供电再有时钟,你如果看6系列的Intel上电时序图就能看出CPU供电远在时钟后面才出现。部分H61主板的CPU电源管理芯片会有个预设CPU供电出来,就如楼主那样吧ISL95826第18脚连接VBOOT的DR465电阻去掉。就会出预设CPU供电,这仅仅是来检测CPU供电MOS管,电源管理芯片的反馈等能不能正常输出CPU供电的一个检测机制,并不是CPU真正需要的供电,如果没时钟,你上真CPU上去,照样变成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61时序从来没有说先有CPU供电再有时钟,你如果看6系列的Intel上电时序图就能看出CPU供电远在时钟后面才 ...

哦 那如果把R465电阻去掉CPU电压出来了,那就是不是CPU没收到两个PG信号,如果拆掉R465电压还是没有那就会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那如果把R465电阻去掉CPU电压出来了,那就是不是CPU没收到两个PG信号,如果拆掉R465电压还是没有那就 ...

把DR465去掉,那么正常情况下,无需时钟出现,只需要VTT总线供电正常给CPU电源管理芯片提供EN信号,然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CC供电正常,反馈正常,那么就能输出预设CPU供电。如果没有供电输出,那么就要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比如EN,VCC供电,反馈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DR465去掉,那么正常情况下,无需时钟出现,只需要VTT总线供电正常给CPU电源管理芯片提供EN信号,然后C ...

嗯 懂点了,还有麻烦版主跟我讲一下那两个PG的原理 我在迅维网买了一本主板维修不是事的这本书 ,都没看过有这样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懂点了,还有麻烦版主跟我讲一下那两个PG的原理 我在迅维网买了一本主板维修不是事的这本书 ,都没看 ...

书本只能宏观,不可能面面俱到,再说技术在不断发展。CPU的2个PG,一个是CPU_PG,这个PG被CPU接受到之后,在时钟信号的配合下,CPU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从而发出CPU主供电。另一个是DRAM_PG,这个PG被CPU内置内存控制器接收后,内存控制器开始工作。如果这个PG不正常,将会导致主板无法识别内存,不过内存,核显供电不出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书本只能宏观,不可能面面俱到,再说技术在不断发展。CPU的2个PG,一个是CPU_PG,这个PG被CPU接受到之后 ...

CPU_PG这个PG从哪里产生的,有时间我下载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_PG这个PG从哪里产生的,有时间我下载图纸研究一下

都是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