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基带,各路供电正常,S1反复出0.9v电压,但就是没基带

楼主(2017-02-19):
iPhone6无基带,各路供电正常,S1反复出0.9v电压,但就是没基带,检查过射频没有供电,基带之前是拨打*#06#没串号,拆下基带CPU,重装就没基带,是摔过的机子,请各路大侠指点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A:
小6没串号  不是有通病  m1和边上那个脚断线 现在没基带     基带cpu没做好吧

网友:
有没有 断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6没串号  不是有通病  m1和边上那个脚断线 现在没基带     基带cpu没做好吧

赞同大师的观点,楼主还是再做基带看看吧

网友:
基带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