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N5010,I5 480,ATI独显花屏,想改集显.需要把显卡和显存全都拆了吗??

楼主(2017-02-19):
如题,此机配置为I5 480,独显花屏,重装系统后因显示系统蓝屏,想改集显,但是没改过,请问是否需要把显卡和显存全都拆了吗?

网友:
把独显禁用掉

网友:
这个只有看图子了

网友:
屏蔽就可以了,没供电自然就不工作了

网友:
要不就把显卡 电杆去掉看看

网友:
可以改集显,不过很麻烦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7854-1-1.html

网友:
BIOS里面有集显和独显的调节

网友:
把供电电感拆了 改一下电路

网友:
把独显禁用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支持双显把独显供电去了就行

网友:
仔细看了看改的图片,发现显卡和显存都拆了,只是现在苦于缺少元件,0欧的排阻,在料板上找到了3只,剩余2只暂用电感代替,2.2K的排阻,找到了,但脚太宽了,实在是找不到那么小的,怎么办呢?各位都是在哪里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