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还要分主副吗

楼主(2017-02-19):
小白,弱弱的问一下,刷技嘉主板的双bios,还要分主次吗,我怎么看到迅维网下载的bios有的写m_bios,b_bios.

网友:
不用,2个BIOS内容一致,也不分主次。

网友:
第一次听说分主次的。其实就一个。

网友:
不用啊 两个一样的

网友:
看是什么机器,,有的机器主副BIOS是一样的,,,一样的话就只刷主BIOS,,不一样的话 两个都要刷!!

网友:
把主BIOS写一下就好了。付的不用写

网友:
只要两个一起都刷了就好了

网友:
刷主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BIOS两个都是一样的,写这ROM1、ROM2,容量不一样的那种双BIOS就不行了,两个都有用

网友:
刷M_BIOS即可

网友:
都一样的,,

网友:
技嘉主板BIOS出问题,我都是把B-BIOS去掉不要,只刷M-BIOS。

网友:
有两颗bios的时候如果只上一个就要分

网友:
不用一个主bios一个是备用的

网友:
两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
刷主的那个就行,另一个是备份

网友:
真求厅模样 怎么会事

网友:
我需要下载看看 先谢谢

网友:
有的分的,不常见而已,一般刷主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