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下 是屏坏了么

楼主(2017-02-19):
很少接触液晶电视   光修显示器去了  自己的电视坏了  兄弟们帮我看看 是不是屏坏了    电视型号 TCL D42P6100D   逻辑板到屏幕的线换过(拆机的) 故障依旧

屏线也用酒精擦拭了  反复重插也这样

网友A:
示波器测一下,去屏的信号

网友B:
还是屏线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C:
屏线接触不好或者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最好换条新的线

网友D:
屏排线接触不好啊 你压一压 就可以看到正常了 然后用胶布贴紧

网友E:
更换TPS65161,逻辑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TPS65161,逻辑板上的

老司机,一看就知道是逻辑板

网友:
屏线换一根 都好了

网友B:
主板上逻辑板的线接触不良,不是逻辑板上屏的线哦。

网友B:
如果不是接逻辑板这头不良,就是接主板那头不良。

网友:
吹风筒吹吹板子,看看热不良。测下板子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接逻辑板这头不良,就是接主板那头不良。

哦  这么说 屏坏的概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一下,去屏的信号

话说示波器坏了后  就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屏线接触不良问题。

等我继续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触不好或者是逻辑板的问题

发逻辑板了  等换了试试

网友:
嗯   发了  等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排线接触不好啊 你压一压 就可以看到正常了 然后用胶布贴紧

无论怎么重插 怎么按压 怎么晃动  故障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TPS65161,逻辑板上的

老司机   谢谢  我发逻辑板了 。。。等换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逻辑板的线接触不良,不是逻辑板上屏的线哦。

是倍频版到逻辑板的线?

网友:
嗯  谢谢  等我一样一样换着试试   这是倍频版到逻辑板的屏线

网友:
这机子有通病

网友:
测下屏线的好坏,感觉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啥通病呀................

网友:
屏的可能性不大呀。

网友B:
如果还有独立的倍频板,主板到倍频板的线也要弄弄。

网友:
看上去不是逻辑版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42寸的电视?
好像是逻辑板上的一颗芯片,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有独立的倍频板,主板到倍频板的线也要弄弄。

弄了  怎么清洗 重插 活动  都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42寸的电视?
好像是逻辑板上的一颗芯片,具体我也忘了

逻辑板在路上呢  等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逻辑板了  等换了试试

换逻辑板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TPS65161,逻辑板上的

换了一片逻辑板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42寸的电视?
好像是逻辑板上的一颗芯片,具体我也忘了

换逻辑板了  故障依旧。。。

网友:
主板.屏线.逻辑板...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屏
双八位  12V屏供电

网友:
还是线接触不良问题。主板到倍频板,倍频板到逻辑板。

网友:
其它的都不要考虑,就是考虑主板到倍频板,倍频板到逻辑板的连接线问题。
如果实在不行,就发整套板过来给,上我的屏试。
当然,做为男人,我们千万不能说我们不行。

网友:
讲实在话,假如这个是用户机,修这故障,就是捡钱。

网友:
逻辑板和屏线都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不是屏线问题,是屏上的逻辑控制板坏了,或者是屏坏了,和屏线无关!这样的故障我修很多了!

网友:
好像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检查排阻 不像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