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楼主(2017-02-19):
此机为进水,不过隔离保护电路,外接电源瞬间过隔离保护,3V 5V有电压输出,持续一秒!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该怎么查,充电芯片换过还是一样。充电芯片一脚ACN为6V不正常,根线也跟不到。绕开隔离保护可以正常开机,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或者给个测试点

网友:
找了份点位图!目前补充以下情况是这样 。20脚19V   6脚位2.6v  16脚为6V 4脚不出 24v 把隔离保护的第二个MOS管去掉不上就出24V 第一个MOS导通

网友:
手上刚好一个不过保护隔离的没图纸还正在查条件呢,没图纸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