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4K屏幕接口定义

楼主(2017-02-19):
VM590L华硕笔记本 4K 屏幕接口定义

网友:
笔记本4K 屏幕 40针 屏幕接口定义

网友:
也是不明白啊

网友:
好像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或者vm590l 电路图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吧

网友:
接口是EDP接口吗?

网友:
我也想要份

网友A:
40针的屏 接口大概都类似  找个40针的普通屏参考下

网友:
既然都是40针,应该能参考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针的屏 接口大概都类似  找个40针的普通屏参考下

不一样的,测过了,不过这个机器修好了 屏幕不出背光,   4K的屏线没有卖,最有修屏修好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