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481C掉电一波三折的维修,板号x450CC VER:2.3

楼主(2017-02-19):
电流有几次跳并,0.8到1.02几掉电,可以反复触发。
刷了好几个BIOS都一样的情况,
内存波波可以抓到几次

看了板子没什么异常,供电复位都出来了,跑码掉电,集显供电还没出,没过内存
拿起风枪吹了一下CPU,再按开关竟然没掉了,不过没显,试了几次有时掉有时不掉,以为CPU虚焊了
上BGA……………………
冷了之后再接起来开机,又回到原来一样了,这次要触发十几次才偶尔一两次不掉。
不掉的时候电流在1.1左右,一狠心把CPU拆下来重植,没钢网点珠子点了我一个来小时
满怀信心的把CPU装好,然后按开关,该死的掉电还是一样如约而来…………都想放弃了,该死的板载CPU
不掉电时拿起板子压压CPU,显卡,没什么温度也没什么反应。
压南桥时手触摸到南桥底下时好汤,心想……不是吧…………
再仔细感觉一下,这一大块都是汤的。

一通摸,摸到显卡底坐旁边的芯片发汤,打开点位图一看,是内存供电芯片,

该死的……。内存坏了?电感打值正常,又没短路,电压出来了,发汤,带不起负载?
测芯片周围电阻电容没发现什么异常,想换芯片又没货,只好再测测内存周边的电容看看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好几个电容都直通了。怪不的发汤。再看点位图,0.75VS 忍不住呀……我艹

仔细看了一下只有显存左上角有一个有点脏,拿起洛铁一划。再测……果然是它

再按开关,不掉了……。电流也正常跳变到0.8几……,接屏完美亮机。
一波三折呀……哎……该死的板载CPU……。

点位,亮机BIOS都传上来,有用到的就下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佩服 很仔细

网友:
刚退了一台,摔的能亮机马上掉,加焊其他都不行,应该掉点了,

网友:
维修台很干净 赞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是哪里有进水腐蚀的吗?

网友:
这就是个细心活

网友:
点珠一小时  好眼力   哈哈

网友:
加分了  板载U 内存的相对维修确实麻烦

网友:
好的经验都是通过不停得试错得来的

网友:
这种板载CPU 重值了 还能回到原问题, 我也比较佩服了  我每次值完问题都不一样了!!哭死!

网友:
弱弱的问下供电复位都出来了咋独显内存还没过几个意思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例!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这个是细心的活,楼主一开始走错了方向,最终解决问题,坚持就有希望,加分支持。

网友:
明显就是内存坏了,CPU白杀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好眼里啊,一个多小时,目测眼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