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L不通电维修,另一个通病

楼主(2017-02-19):
华硕X84L不通电维修,通病。拿来笔记本插电待机0.02

感觉待机正常,但是还是要量下待机电压,发现没有,就去量了下待机芯片RT8206A的工作条件

3脚6脚19脚电压都正常,14脚和27脚0.7V感觉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应该为3.3V,在点位图上找到
它链接的其他元器件,

ENBL经过电感PSL8105和VSUS_ON_PWR相连,电感两端都是0.7V电压,而PSL8105的另一端链接排阻PRN8101,
PSL8104和PR8128,其他没元器件了,怀疑排阻问题,吹掉重新加锡焊上,插电自动上电了,电流到了0.92,

坏的排阻就是图中红色箭头指着的排阻

附上亮机图,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通病 学习了

网友A:
这个好像遇到过 直连好像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遇到过 直连好像也行

排阻第二脚是接地的直连不行的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厉害了我的楼主

网友B:
又是排阻,华硕就不能换个花样吗。

网友C:
为什么 我打开都是这样的,,。。。。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排阻,华硕就不能换个花样吗。

习惯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我打开都是这样的,,。。。。

你点这两个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E:
怎么 不换一个 排阻,ASUS 大部分都是元器件不良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我打开都是这样的,,。。。。

错了,好像你的点位图软件和我的不一样,你的是老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 不换一个 排阻,ASUS 大部分都是元器件不良了  ,

没有华硕的料板,找不到这样的排阻,只有加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点这两个就显示出来了

有没有新版的  分享一下

网友:
又是排阻,华硕就不能换个花样吗

网友:
直接不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新版的  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