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BL-M不跑码RTC电路问题维修

楼主(2017-02-19):
感谢论坛提供点位图!没有论坛主板真的修不了!
首先在论坛下载点位图,根据时序先测量RTC电路 ,结果狗屎运来了,发现问题。+3V_BAT过了跳冒改名为+3v_BAT_SB,经过一个电容进南桥了!

去掉跳冒,电池电压正常为2.9V左右。可是插上跳冒变成了2.05V了。测量SC11电容正常,SC14没装。看来只能是南桥问题把电压拉低了。。用风枪300度烤了一南桥,哈哈电压起来了,在SC11电容上测量2.85V。
插上CPU 内存。开机正常了。

网友:
这个到是很少遇到

网友:
是南桥虚焊吗????

网友A:
风枪吹南桥  冷了估计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南桥  冷了估计又不行

好着!反复开机多次也没出问题。应该是好了

网友B:
电压拉低了  加焊桥  不可信  拉低都是短路  加焊能治好短路我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拉低了  加焊桥  不可信  拉低都是短路  加焊能治好短路我不信

也许里面刚好腐蚀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    不信你拆出南桥   里面很干净的

网友:
不会是电容的问题吧,有时电容受热会改变的,所以还是建议楼主更换电容,以免返修

网友:
这就等着反修吧

网友:
好的,不错,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