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LA-A997P 不显示

楼主(2017-02-19):
一开始是电流停到0.8左右,测量各个电感都有电压,刷BIOS以后电流在0.4到0.6跳变,但是依旧不显示,

网友A:
刷了bios有跳变、再刷、不行就淘宝买

网友:
再刷几个试试

网友:
先保证BIOS正确啊,完了跑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有跳变、再刷、不行就淘宝买

刷的是淘宝的BIOS,刷完以后重复跳一个电流 是不是档在哪里了,,

网友:
论坛里面有好的BIOS程序!

网友C:
重复跑,很多都是BIOS问题,你刷了BIOS电流都不一样, 应该没有刷对吧。

网友:
淘宝买的刷了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BIOS  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复跑,很多都是BIOS问题,你刷了BIOS电流都不一样, 应该没有刷对吧。

在淘宝买的BIOS,刷了另一台一样的机器就亮机了

网友:
淘宝的不一定就好用

网友:
开始电流0.8 后来刷BIOS电流变了。。
BIOS美刷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的是淘宝的BIOS,刷完以后重复跳一个电流 是不是档在哪里了,,

按照之前amd的老套路是北桥哦。你这个是啥平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