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311 暗屏求助!!

楼主(2017-02-19):
如题,苹果一体机A1311 开机能听到声音,用电筒照屏幕能看到画面,就是背光不亮。但是偶尔有时能亮,换过高压板,问题很奇怪,供电12V正常,开启3.3V 亮度调节 3.3V 都有。高压板上一共三根插线,一根是从电源过来的供电和开启和亮度调节,还有根是接灯条的,但是还有根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是从屏上接过来的,如图       有谁遇到过?已经好了,改成了 普通的灯条  用的两根  一根受亮度调节,一根不受亮度调节,一直高亮。亮度才和原来的差不多,高压板也一起改了

网友:
是不是屏上面的灯带有问题?

网友:
电压信号都有了,也有显示,只是暗屏,那肯定是屏灯坏了。

网友A:
屏幕里的灯坏了,很明显啊!

网友B:
跟我的问题差不多  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问题差不多  解决不了、、、

是不是屏 的问题哦

网友:
苹果的有温度检测  硬盘上面也有的吧

网友:
各位高手上场。我也有一台暗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幕里的灯坏了,很明显啊!

但是能亮的时候,背光无LED灯暗或者不亮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莫名其妙现在有能显示  能正常使用了  但是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
很明显啊 楼主没有说排除屏幕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能亮的时候,背光无LED灯暗或者不亮啊

没看懂什么意思?是又是能亮又是又不亮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27寸的屏,还是同行的,后来没搞

网友:
换一个屏的 就知道啦  如果是版的问题 你就知道啦   你改高压的话 屏有问题 还是不亮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偶尔就黑屏开机屏幕有一下背光,进系统有一些背光,有时候还好使,刚才不好使的时候dim是1.8v现在有正常显示了啊

网友:
灯管坏吧。

网友:
呵呵 只要亮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可以

网友:
这个没修到过。不过原理应该一样

网友:
一般就是灯条虚焊 修到很多台

网友:
这个背光自己改一下就好了,一般的都可以改!!

网友:
灯管坏一个发光管,电流检测保护了

网友:
没准显卡问题,开启调节信号有时候发不出

网友:
换灯条吧。。。。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哦。

网友:
一般苹果的不好修

网友:
没找到问题,

网友C:
直接把他背光全套改了   应该还是LED灯条  过流保护了  高压板 供电 开启 调节都正常,高压板也换了,就剩灯条了,但是没原装的那种,所以改成通用的那种灯条了。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我上次遇到是屏的灯管问题,

网友:
有时能亮估计不是  屏的问题好好查查背光电路   有可能是  电路老化

网友:
感觉做维修不难,只要有资料,知道定义和作用,啥都能修

网友:
你这是21的吗,我有一台27的,后面换屏了。也是屏灯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他背光全套改了   应该还是LED灯条  过流保护了  高压板 供电 开启 调节都正常,高压板也换了,就 ...

原装的灯条很贵的,我那台27的两根灯条都要300,换个屏也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