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19):
G480无CPU供电

网友:
求助提供数据太少 查下CPU供电的产生条件

网友:
无供电就修供电,按思路来

网友:
楼主查下供电条件和开启信号,这些都很关键

网友:
CPU电压都没有吗   还是集显的没有出来

网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吗?感觉应该其他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查下CPU供电的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