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H61H2-AM报警长鸣

楼主(2017-02-19):
换过内存CPU,放过电,各大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正常,BIOS以刷·,还是一个样,何解?

网友:
SPD呢,去测测

网友: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看跑什么码。

网友:
记得这个板SPD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复位都出来了,跑码多少

网友:
看看主板后面断线了没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 SPD 和 总线 查一下

网友: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查一下看看吧

网友:
h61的板子好多坏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BIOS都刷几遍。还是无反应就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