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电瓶音箱电源电路维修(附纯手工打造的电路图)

楼主(2017-02-19):
一拉杆音箱,用户说里面噼里啪啦的响,经检测,通上交流电后正常,用电瓶供电不正常,还有内置电瓶无法充电。

拆机检查

这个环牛的分量很重。
故障应该出现在电瓶供电上面。

这个芯片上的印丝已经被打磨掉了,先不说这个。

看到了494,和相关电路,这个应该不会太陌生。
这里来分析一下功放电源部分,由变压器主绕组(黄——黑——黄)输出20伏电压,经整流桥整流,滤波电容滤波后得到两组电压,+vs,-vs, 约28伏。
+-vs ,一路送给功放模块tda7294使用,另一路经7812,7912稳压,得到正12伏,v5,负12伏v6,供音频放大电路使用。
第二个绕组(黄——黄)输出9伏交流电经整流,滤波得到约12伏的直流电 v3,经7805稳压后得到5伏的直流电,v1,供mp3,蓝牙模块,未知芯片等使用。
有了这些电压音箱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这个电路图比较难找,就手工绘制一份(绘得不规范,仅供参考请高手指正错误)。

这是手绘的电路图(字好丑啊,让大家见笑了。)
由电路图可知,电瓶,经过开关s,直流保险fu2输出电压v4,    V4一路经过二极管d5,和电阻r7,连接到v3,即7805的输入端,另一路经过变压器T2,开关管Q11,Q12 (irfz44n)升压,然后经过整流二极管Q13,Q14获得约28伏的  + -VS。
q11,q12为被 Q9,Q10( 2n5401 ,pnp管),控制,Q9,q10,被tl494的9脚,10脚控制。
经测量Q9,q10,q11,q12均完好。
v4通过三极管Q15(2n5401)给tl494的12脚,8脚,11脚提供电压,由未知芯片的5脚控制。在未知芯片的3脚无供电输入时,开启控制信号,使q15导通。
经测量Q15稳定性变差,时而有击穿现象,更换后正常。
然后再分析一下电瓶充电分部。
变压器绕组 (蓝——黑——蓝)输出17伏交流器,经过d3,d3整流得到约20伏的直流电V2,一路经过r12,r13分压为未知芯片u1的2脚提供信号(充电控制与电瓶供电开启信号),一路经过q1(f50ap,资料未知)和tl431稳压,得到约15伏的直流电通过二极管d4,和继电器ka给电瓶充电。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继电器ka,v2 经过电阻r8,三极管Q5(2n5551,npn管)为继电器线圈供电,Q5受Q6(2n5551)控制,Q6受控于未知芯片u1的5脚控制。经分析需要4脚有电压信号才可以开启,当时由于内置电瓶无电,无法开启,需要强制开启,(即短接三极管q5的c,e极)继电器吸合,给电瓶提供电充电压。
一但内置电瓶的电耗干,即无法充电,需要强制开启充电信号,在外接源处输入12伏直流电压即可。
功放电路分部请参考tda7294的资料。

最后附上主要的芯片资料

网友A:
楼主还真专研,修个电器,图纸都跑出了。基础不好,看到功放都怕三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真专研,修个电器,图纸都跑出了。基础不好,看到功放都怕三分。

没事了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真不容易。芯片都被打磨了。

网友D:
佩服楼主的革命精神!有这功夫!不是当误了!杠上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的革命精神!有这功夫!不是当误了!杠上碰呀

新手,正在学习中,所以才把电路图给绘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新手,正在学习中,所以才把电路图给绘出了。

维修能做到这份上,还能修不好?给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真专研,修个电器,图纸都跑出了。基础不好,看到功放都怕三分。

楼主水平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了研究一下。

多谢分享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真不容易。芯片都被打磨了。

估计是用的 芯片 保护设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的革命精神!有这功夫!不是当误了!杠上碰呀

积累的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正在学习中,所以才把电路图给绘出了。

电路图 要很深的基础功力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能做到这份上,还能修不好?给楼主加分鼓励。

都得版主的支持肯定了

网友F:
感谢你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
目前也还只能修些电源这类的小毛病。

网友G:
学习LZ这种认真分析问题,查资料,解决问题的精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感谢你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谢谢,有这个论坛真的很不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LZ这种认真分析问题,查资料,解决问题的精神。

也是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你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看来也是来支持楼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目前也还只能修些电源这类的小毛病。

已经很厉害了
像按这样新手 感觉电路图 都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LZ这种认真分析问题,查资料,解决问题的精神。

好修 不费点功夫也修不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这个论坛真的很不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是的 论坛是个好地方啊 可以学习

网友I:
楼主基本功扎实,思路清晰。
还连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已经很厉害了
像按这样新手 感觉电路图 都很难

你服务器电源都修了,前几天弄到一块这电源,连碰都不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基本功扎实,思路清晰。
还连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是啊,把电路图画出来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基本功扎实,思路清晰。
还连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是的 电路图得很强的 理论基础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服务器电源都修了,前几天弄到一块这电源,连碰都不敢。

服务器 按也是拆开看看 了解下的 没发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啊,把电路图画出来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能画电路图 水平就很高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服务器 按也是拆开看看 了解下的 没发修

是啊,好多东西都没见过,看来以后真得学一下修服务器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能画电路图 水平就很高的呀

现在只会用手工画,还不会用软件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啊,好多东西都没见过,看来以后真得学一下修服务器电源了。

服务器电源 不好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会用手工画,还不会用软件画。

专业的 还得学习下AUTOCA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专业的 还得学习下AUTOCAD呢

想学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服务器电源 不好修

没机会接触这类的电源。

网友:
感觉很难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机会接触这类的电源。

是的 都见不到

网友B:
只要去用心学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别人能学会,自己也可以学会。

网友B:
先到某宝上买几个坏电源,研究研究。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只要去用心学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别人能学会,自己也可以学会。

没师傅带 自学很难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先到某宝上买几个坏电源,研究研究。

很贵的吧 不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很贵的吧 不便宜啊

是啊,坏的也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师傅带 自学很难啊

现在网上都有教程,看看教程多练习一下,做个图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J:
闻道有先后学术有专攻,只要肯努力大家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闻道有先后学术有专攻,只要肯努力大家都可以的

是啊,现在50多岁的老头,以前搞修车,修鞋的,现在就去修电磁炉,冰柜,洗衣机,空调,修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坏的也不便宜。

准备买几个研究的吗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网上都有教程,看看教程多练习一下,做个图应该没有问题的

跑线跑的 头都晕 感觉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闻道有先后学术有专攻,只要肯努力大家都可以的

是的 说法很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现在50多岁的老头,以前搞修车,修鞋的,现在就去修电磁炉,冰柜,洗衣机,空调,修电脑了。

这样的老头真是很厉害啊

网友:
不会是单管TDA7294,应该是对管吧。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

网友:
打磨芯片应该LED显示用的吧

网友:
楼主才是真真正正的维修人,基本功扎实,理论实践杠杠的,赞一个

网友K:
比较少见这种电路,楼主手绘这份图纸估计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比较少见这种电路,楼主手绘这份图纸估计花了不少时间吧

是啊,利用空闲时间绘的,有时间了就绘,花了三天时间。

网友L:
494在这里是作逆变器电路使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494在这里是作逆变器电路使用的了!

是啊,跟atx电源上的功能一样。也是用来驱动那两个小三极管,不同的是,4脚直接地,由于电瓶电压是低压,无需用到隔离变压器。2脚,15脚的,输入电压基本恒定,也就是说这个电路,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M:
楼主真厉害 ,电路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真厉害 ,电路分析的很详细

没事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