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LA-8691P

楼主(2017-02-19):
Y400 LA-8691P 开启不显 重启 刷上好了

Y400 LA-8691P.zip

网友:
刷4M的 好的

网友(2017-04-13):
  这里面是俩BIOS吗   还是一个4M的?

网友:
不行啊 你这个bios

网友:
刚好遇到    这试试   这机子 几个BIOS   会不会开机慢

网友(2017-11-03):
刚好碰到一个0.3掉电重启的,刷了之后可以亮机,但是风扇狂转,会掉电,我显卡是N13的,

网友(2017-12-12):
我有一个看电流不过内存的。刷了N个了,就有一对还可以,打U9波能过,一调硬盘模式就不行了,U9不出波了,你的这但愿能好

网友(2020-12-05):
这个BIOS 试了 好用  亮机快

网友(2022-08-10):
刷完秒亮 故障是加电不过内存,偶尔循环重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