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51不开机

楼主(2017-02-19):
求助。AOC 2251不开机,供电都正常;
不开机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
主电源电压出来了吗,1.8V/3.3V都有吗

网友:
哪就换新机吧!开个玩笑

网友:
换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指示灯亮不亮,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刷BIOS 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很可能是程序,探索下吧,如果没有,就上淘宝

网友:
那就直接换驱动板吧

网友:
不出控制电压吧

网友:
供电都正常 就刷下mcu

网友:
没接主板与接上主板,都一样?

网友:
楼主实在修不好就换个通用驱动板吧,毕竟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