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IS7XM

楼主(2017-02-19):
机器型号 联想  M8400t 主板版号 IS7XM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机器无图纸,无配件。加装1117  3.3V

主板型号

修改部分
加了个6.3V 2200UP电容

上电跑码图

网友:
这种修的不错     改电路

网友:
原来的3.3供电没用了吗

网友:
他原来的是不是坏了?楼主都不说清楚点

网友A:
这种情况 应该能跑出来吧    改好了  也不好看   没卖相

网友:
改电路也是在没办法的事了

网友B:
看这有电。。。。怕怕

网友C: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就是好

没图纸,有图纸就不这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应该能跑出来吧    改好了  也不好看   没卖相

能快速修好总比修不起来强,再说给客户修的要啥卖相,修好能用不就行了。

网友:
这样修也不失是个好办法,快速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有电。。。。怕怕

电不死人。做好绝缘,防止短路。客户看见会是什么表情。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技术还是杠杠的呀   好久没看到你发帖子了  你QQ是多少

网友:
1593B芯片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