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位图板号LA-8241p 1.0

楼主(2017-02-19):
点位图板号LA-8241p 1.0

网友A:
这个可以找到图纸,点位没有

网友B: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点位的 有图纸对比跑线路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点位的 有图纸对比跑线路维修

连接cpu的电容跑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找到图纸,点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