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真倒霉 硬件ID IPAD5 能刷机 屏幕不亮了

楼主(2017-02-19):
真倒霉 硬件ID IPAD5 能刷机 屏幕不亮了  昨天来了客户 说要硬解ID 随后报价拆机  吧硬盘敲下来写了ID 在装机一切顺利 刷机刷过了 屏幕居然不显示了  真倒霉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有知道大神指点下

网友:
修好了没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解id的时候碰到了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解id的时候碰到了什么地方

没有碰到什么啊

网友:
没有呢  没有思路

网友:
么急,慢慢来

网友:
那强制关机 ,看机器是否有启动的步骤没 比如震动 或屏幕反应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绝缘好的地方没

网友B:
不会是没有背光吧?搞好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没有背光吧?搞好了没有?

看描述的样子不像是没有背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的样子不像是没有背光

修好了 电源IC
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电源IC
挂了

哦,是大电源ic死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现在不知道这么办

网友:
硬解怎么会把ic爆掉?

网友D:
换了新电源IC 还是重新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新电源IC 还是重新做了?

换的电源IC

网友(2017-03-27):
硬解ID真的好牛哦,最近在练习刮胶

网友E:
楼主 好水平 PAD5 胶很硬的

网友(2017-05-03):
引用 网友E:
楼主 好水平 PAD5 胶很硬的

对,ipad5胶比较难搞,需要手法比较成熟才可以

网友:
显示IC。你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