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奇葩问题

楼主(2017-02-19):
板子上电诊断卡正常跑码98-d5-d6-2a-38跑到38问题就来了 卡死复位灯常亮  板子电压量过之后都正常 这是什么问题???求大神回帖

网友:
这种故障不算是什么特别奇葩,但是修起来的确麻烦,很可能跟南桥附近的电阻、排阻有关系

网友A:
这种卡死故障 摸声卡 网卡 烫的话直接干掉

网友:
要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显卡没有 换显卡试试

网友B:
跑到38是显示的代码了,CPU哪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死故障 摸声卡 网卡 烫的话直接干掉

没有烫手  跑到三八直接不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到38是显示的代码了,CPU哪里出问题了吧

我也奇怪啊....到38直接不复位了

网友:
跟BIOS没有什么关系吧..........所以没刷

网友:
38 . 完成显示通电信息;即将读出新的游标位置。 RAM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地址故障>FFFFH。

网友:
我也困惑,坐等高手

网友:
显卡,桥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查PG PWROK 这些信号

网友:
有原件性能不良了  不好查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