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B

楼主(2017-02-19):
A1466  笔记本 没电池插上电能开机 一会就关机然后在开电流只有0.23  ,量了CPU一个电杆一边1.05 一边3V 看了 图纸好像也是1.05  这个电压是 U7600 发出 的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A:
电感不可能两边有这么大压差,除非电感断路了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可能两边有这么大压差,除非电感断路了

对啊 我也纳闷 但第一次能开机 我量正常的机器一边1.05 一边1.2左右

网友:
CPU一个电杆一边1.05 一边3V ???你确实是电感‘?。

网友:
量的是哪个电感 ,我手中正好也有A1466在修,没有感觉到电感两端的电压差

网友:
怎么差这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