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关机充电整个屏幕变黄色。

楼主(2017-02-19):
苹果6S关机充电整个屏幕变黄色。
开机充电只能冲到74%
这是哪里问题啊,最开始这个机器是电池问题,只能充电到10%,换了一个电池。现在只能冲到74%

网友:
屏幕排线 重插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电池问题,我之前订过一批电池,充电是绿色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问题,我之前订过一批电池,充电是绿色的,仅供参考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但现在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外配的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一下电池吧

网友:
换电池会出现这种现象,谢谢分享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
收藏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