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7-02-19):
     机器:机械师
     板号:6-71-WA500-D02
    故障:不开机
    维修: 直接换掉PQ9修复。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i

网友:
什么故障啊。

网友:
哈哈,不开机,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
楼主说了  不开机  直接换掉PQ9修复。

网友:
3V 5V 的EN????????????

网友:
PQ9 不知这个在线路中具体作用是什么          加分了 下次写的详细点

网友:
楼主要是说的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p2808吗?加两个二极管和一直线就可以了阿。

网友:
这板的通病就是3.3V短路。。。。桥挂了。。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最好详细点

网友(2017-07-29):
PQ9作用是啥啊   不过先搜藏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还没有修过,先借鉴下楼主的经验,下次遇到参考下

网友A:
这个板子南桥容易坏 修过好多!!!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南桥容易坏 修过好多!!!

确实,这个 SR17D 是桥 容易报废  。。。。

网友:
楼主说了  不开机  直接换掉PQ9修复    没见说明啊

网友:
机器是什么故障了    pq9在电路中什么作用了下次发帖可以把图也一起发吧

网友:
图片有了,再贴点电路图上去,加点文字说明就完美了

网友:
谢谢 ,修到台一样的  按开机 指示灯变绿, 但不加电, 0.02变0.03. 5V不出 ,PQ9是5V的开启信号 5脚有输入  6脚无输出,  拆了PQ9 ,直连了56脚, OK.

网友:
谢谢,按照你们说的我修好了一台

网友:
可以解释下PQ9是干嘛的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的少 先路过学习了

网友:
直接性秒杀,,,,,,,,,,,,,,,,,,,,

网友:
简单明了,同行有福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款板子 3.3V短路 换桥后正常开机 现在不识别声卡 郁闷死了

网友:
看来真是通病,评论下边回复这么多这个问题

网友(2020-03-04):
通病,修好了几台了

网友(2020-04-17):
楼主要是贴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