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7-02-19):
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是不能触发吧

网友:
估计是不触发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
你去论坛查啊 大把H61不触发维修案列

网友:
没有说清楚?如何判断?

网友:
比通电插待机  触发电路

网友:
查IO条件,开关针触发电路

网友:
待机电压多少 转换了吗

网友:
查待机条件及触发过程

网友:
查触发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提问太简单了,不通电是指按开关没反应吧,只能根据条件一步步排除了,INTER6系列上电8+1

网友:
你能说清楚点吗?信息太少。不能确定  主板问题

网友:
不通电 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