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

楼主(2017-02-19):
L-A690  缺色 ,,阻止都正常

网友:
这是联想AMD的板子吗,看看VGA接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测三基色阻值

网友:
这个要看大神的了

网友:
现在是什么颜色

网友:
测vGA接口三基色阻值是否正常,通往到哪里,跟哪里相连

网友:
还有线路中的阻容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阻值正常,缺色, 只能报废,AMD做桥没太大的必要.

网友:
测VGA口RGB三基色的阻值是否正常,不行可以考虑加个独立显卡上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