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无背光如何解决

楼主(2017-02-19):
华硕K550D无背光  无图纸 从屏上面把背光开启和屏供电相连  还是没背光 怎么回事

网友:
座子供电正常不

网友:
测 背光条件 直连后都有依然不亮就换个屏试试

网友:
亮度调节没有也一样不亮的阿。如果采用RTL芯片好像也是不行的。

网友:
无背光,屏幕有显示吗?是否伪黑屏拿手电打光看看,如果有显示那就是无背光查找LED液晶屏针脚定义36脚LED_EN  LED使能引脚(+3 V输入)有无电压,如果没电压说明是主板没背光开启电压可以修主板,如果应急的话可以自己找到邻近3V电压飞线强制开启背光。这故障很好修的,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屏上的电路也要考虑一下    灯光线路有短路  你强开什么信号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