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460 改集显分辨率调不上去的问题

楼主(2017-02-19):
如题,一台I5一代AMD独显的机器,独显有问题,于是我把独显供电电感拆了就能显示进系统了,但是分辨率一直是1024*768,驱动也打过了,就是调不了分辨率

这是什么问题?都这样吗?

网友:
你们改集显后有没有遇到这样的

网友:
集显也可以调低分辨率啊

网友:
我没有改好  也是来看看学一下 记得解决了分辨率不能调 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是不是还有要改的地方? 分辨率和驱动,还有和屏上的码片通讯也要正常  看看图纸也许有办法  或许也要bios支持